15寸三星液晶显示器为什么一时黑屏(2秒又正常)时不时这样得到底什么问题

楼主(2008-04-20):
15寸三星液晶显示器为什么一时黑屏(2秒又正常)时不时这样得到底是什么问题?
原先我还以为主机问题,我换了主机问题一样(一时黑屏(2秒又正常)时不时这样得)

网友:
根据上述的问题,我估计有可能是屏线有氧化,导致接触不良,重新插一下屏线,严重的话还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型号:153v
型号:153v
型号:153v

网友:
显卡会不会有问题,先软后硬,更新一下显卡驱动试试,以前遇过ATI显卡驱动问题,经常黑屏,后更新驱动正常了。

网友:
黑屏应该是高压或灯管吧。虽然三星有程序出错的通病。看现象应该不在程序上吧。

网友:
这个问题MCU的故障比例起码是70%的了,剩下的你就看电源,高压吧~~~~~~~~~~~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MCU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刷吧   用三星通病去修  换个MCU

网友:
以后碰到三星奇怪的毛病一律先换MCU,这是偶三年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