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差点翻船

楼主(2008-04-20):
接手一台联想GJ769显示器,AOC机芯,故障现象为:开机图像模糊,一直模糊,天天用,用个10小时仍然模糊.按经验出手:换高压包,调节好后,用一会儿又模糊了,又换高压包,还是如此.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把管座换了就好了.真是奇怪啊.
因为管座引起模糊,一般是开始模糊,用段时间就清晰了.

网友:
你的那台显示器是不是淋了水的,高压包打湿过.我修过的一台显示器修好电源部分后即是这个故障,

网友:
修显示器,如果不太懂的话,会不会有太大的危险,高压包不是电压很高吗,这样是不是就存在一定的安全了隐患啊

网友:
显示器 的有些问题真的是让人想不通,一台显示器开机模糊,过一会清晰.我认为是管座的问题,换了后图象是清晰了,可是关机有亮点了,换原来的又正常了.可能是我换的管左的 问题,呵呵这些问题想想都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