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K431机器自动从启

楼主(2008-04-20):
方正超锐K431机器,开机电流在0.8--1A左右。不卡机,维持5秒左右,电流降到0毫安后自动从启,电流又回到0.8--1A,反复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哈哈。。。好贴快占位子!

网友(2008-11-19):
我的也是同症状    希望有人回帖帮帮忙咯

网友:
楼主    俺已经破解这个难关  没其他就显卡  压一下OK  !!      你搞定了  回个话

网友(2009-04-23):
加焊北桥吧,今天刚搞定了一台,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脱焊,和清华同方的K431一个代工厂的。鄙视这2家,还没见哪两家选一个型号的机器卖的。

网友:
这机显卡和北桥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K431的机器修过N台,都一个毛病,显卡爱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表查查看系统主供电和分组供电各引脚附近是否有电容不良拖低了电压,如没有就上电按了触发后按住NB 和显卡IC试试。如可以说明NB或显卡IC松焊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块这样的板,是加电不亮,可是按住NB也不亮

网友:
显卡,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