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845主板CPU输出电压只有0.95V

楼主(2008-04-20):
请教各位大侠...845主板CPU输出电压只有0.95V  是怎么回事..脉宽会坏吗。

网友:
正常吧,应该是上赛扬D的吧

网友:
上的什么U啊...主板支持么?
如果支持那就是CPU 供电电路的问题了..比如电容漏电..

网友:
1:请将CPU供电芯片的型号放上来
2:请说明是上的假负载还上上的CPU

网友:
上CPU电压就上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的是CPU 电源IC是ISL6566

网友:
845什么的,是PE吗?上的是D,还是普通赛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赛扬D它的电压为1.3.上其他的U只有0.9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是的。。上赛扬D   的电压有1.3V  上其他的确实很底。。可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上其他CPU的时候
VID信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
查一下BOOTSELECT所连的电路.
将VID3割断,将其电压拉高试一下.

网友:
应该上c2.0以上的都可以啊.....................

网友:
麻烦你们把问题说清楚一点,我看的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