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80G硬盘!时认时不认

楼主(2008-04-20):
倾斜盘体有时可认到,认不到好像是没有下步的寻道声。
c3072场管冒过烟,不知坏了没。
现在有时仍能找到盘。
镙丝拧脱后,就把盘体正面的镙丝换了下,用mhdd检测发现>50ms的块多了许多。坏块也多了。是不是进空气了。
清零时有时电机转不过去。重启后找不到盘。
按电源的插口掉了根接线柱,是地线的。
怎么修呀,是不是要刷固件呢?

网友:
三块心片烫手。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这种盘你还研究它做什么,IBM无非就那几个毛病,你的正好是属于通病范围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