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L-S649E不亮

楼主(2008-04-20):
我昨天接到客户一品牌机板子 板子是精英L-S649E 的 一开始是内存过不去 等我把内存的问题解决了......看诊断卡跑25了 我心想应该没问题了开始当我插上显卡的时候不亮
我测了其他的电压都OK 就是不亮 现在请高人指点下
显卡

网友:
到25 应该是没有过显卡 你在检查一下 显卡电路试一下 或者是

网友:
显卡没过啊...显卡也北桥之间的连线有无段线的啊..还有之间小元件..
再就是刷BIOS

网友:
不过显卡,检查供电是否正常,清洗显卡槽!

网友:
有没有换个显卡试下啊/?或许是显卡坏啊 修过很多25都正常呢

网友:
从新更换内存,不行的话,去专题贴看跑25的,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有道理,就是先换内存,再换显卡试试吧。一般情况有可能内存芯片不能吖。

网友:
档内存你修是什么好的?
查显卡工作的几个重要因素.供电,复位,时钟等.
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 供电都OK 复位也 正常 时钟没发现什么异常的.... 以前我也修不不少跑25也 能亮但是这次碰到的有点麻烦 了 ,,,槽我也清理过 显卡也换过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好像只能刷BIOS了 不知道刷过什么结果呢

网友:
显卡到北桥的电路看看。.实在不行就刷下BIO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 刚才上点测了下. . 发现南北桥的发热有点高 我隔着散热片都能感觉到北桥有点烫......这是??????????

网友:
此板北桥容易出问题,我修了几张这种,有两张都是北桥空焊所致

网友:
北桥很烫手 还是一点 , 要不你先刷bios bios也很有可能引起这个故障的 以前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刷bios 坚决了问题 可有的时候 显卡本身也可以导致跑25

网友:
也有北桥出问题显卡不过的情况

网友:
碰到过。
昨天也碰到这种板子,把BIOS放电,将内存条擦一下又好了。

网友:
以解决
昨天顾客来了 他也没时候等了 我直接给他换一块板子了
谢谢各位的已经

网友:
刷BIOS吧,如果显卡没问题的话,刷BIOS应能解决问题

网友:
刷BIOS,跑25一般是BIOS问题,不行的话 换一个显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