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液晶水平暗线

楼主(2008-04-20):
现在有一台飞利蒲液晶显示器,型号是107S7,通电出现水平一条暗线,所以想请教大家,这到底是屏本身的问题呢, 还是屏电路有问题,或者是屏IC坏?维修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好像这种是屏问题,不是屏显电路问题,一般要修不了。

网友:
难道就这样修不好了吗,郁闷啊。。。如果修不好,换块同样型号的屏,价位在多少左右?

网友:
屏幕的问题                                   。

网友:
我想请教的就是还有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了,不换屏的前提下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确定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