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不亮,真“难”呀!!!

楼主(2008-04-20):
主板型号为MS7095,P4MAM2-V.
拿来之后I/O,烧坏,本以为换了之后就好了,
可是还是不亮。
郁闷中~!!!!!!!!!!!
于是继续检测,电压,供电,正常,
烧伤也没有,
I/o,  BIOS都换了,
可是还是一样。
由于技术问题,咨询一下。
帮忙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原因,或者怎么进一步检测,分析!!!!

网友:
我估计是你的I/O没有弄好,你好好焊一下.

网友:
I/O 烧了...主板一般都是一个地方坏,不会又这里坏又那里坏的..换上的I/O会不会没接触好啊 .
用镊子轻轻划下I/O引脚看有没有动的..

网友:
悲哀呀!!!
我的焊接技术自己认为还可!!!!
不会的  !!!!!!!!!!!!!!!

网友:
点不亮?
不上电?不跑代码?还是怎么了
请LZ将故障现象说清楚

网友:
检查座子了没有,没有空焊吧,在加电的情况下触摸各主要芯片,看有发热的情况没有!确保以上以及IO焊接良好的情况下,注意查看一下COM芯片是否正常!(顺便问一下,IO芯片本身是好的把?)

网友:
南桥有可能挂了   你好好查下开机线路和IO到ATX绿线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