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点不亮,插电后有一元件发热,请高手指教!附图

楼主(2008-04-20):
华硕P4S533-VM,SIS芯片,不能开机,插电后内存槽边上的一个元件过热,非常烫,本人维修知识有限,以前没有换过这个东西,一时也找不到,请教各位高手,说说这个元件的名称、作用、如何代换,谢谢!

网友:
那是一个2极管...它发烫的话..1是本身问题.2就是在它连接的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

网友:
也不一定是它 坏了
如果是后级短路,也可能发烫

网友:
这东西是个二级管,发热就先换掉再说,换过之后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不要怀疑,先换了之后在说!如不行,在看后边的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不能开机卡跑什么代码?二极管发热,1,考虑本身损坏   2,后极有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我更换一个后开机走码,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极管估计是用来降压的,因为附近没有发现电感线圈,所以不是续流二极管

这位老兄说的差不多,我量两端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1117或1084元件,待机坏了!一般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