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4-20):
请各位高手看看这是块什么卡,作什么用的呢?是PCI槽的。
window

网友:
看样子是块PCI显卡。应该是老显卡

网友:
显卡不像,是不是什么测试故障卡。。。。。。。。。。。。。。。。。。

网友:
RS-485 接口的网卡或数据采集交换卡

网友:
可能是控制卡,用来远程控制某些设备的,你可以搜索一下各个芯片的型号,看看是干什么用的,尤其是引脚最多的那块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