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本F845G主板座虚 不亮 急~!~!~

楼主(2008-04-20):
我有块富本F845G主板  来的时候CPU座虚  我就吹下来换上了   就是不跑  座虚的时候也跑过26 的  换上  座不虚了也不跑的  清了一次  CMOS  跑了  我就直接断电了  装在机箱了在怎么搞就是不跑了   跪求

网友:
机箱里没有和主板短路的地方吧
还有可能就是座你没换好..

网友:
坐没 换好了,请问你用什么吹下CPU坐的???

网友:
我看座了啊  没有虚的了 电压也正常了啊  就是不跑

网友:
应该是座还没有焊好
有时候即使带灯测试座上的灯全亮,也不能完全说明座是好的
最好再焊一下

另提醒LZ
男儿膝下有黄金,没有必要跪求

网友:
灯全亮了  那些测试点我都量了  正常   我插上诊断卡   BIOS灯  不亮  是不是BIOS文件丢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