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主供电的电压值

楼主(2008-04-20):
最近看了基地里的几个帖子,标题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865 CPU供电为0.9V 左右
论坛有高手说这也正常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电压值是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845是1.75v 左右,那么其它型号呢?比如 815 915 875 还有AMD 的 。。。。
这些应该都是经常维修的经验吧。反正我在书本上是没查到
还望各位老大不惜赐教
cpu
cpu供电

网友:
845的CPU供电模式是VRM 9.0而865的CPU供电是VRM10.0,也就是同一个假负载在845上得出1.75V的电压,在865得出的应该是0.96V左右.

网友:
上真的CPU触发后电压应该恢复到正常了吧,1.4V左右

网友:
感谢断剑,我再仔细找找,看来我看东西还是不仔细。

网友:
核心电压可以从底坐边上的供电管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