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只救活一半,谁来帮我在看看。

楼主(2008-04-20):
电源坏了 。我开始量以管击穿,拆下后发现是好的,空欢喜。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给我点思路吧! 我
从输入电路查起,看有无300V整流输出,有了以后查待机电压。 张
没有300v的输出,我怀疑是两个330uf的大电容坏,马上换 我
电容换了,有起色,但300v只有110多v,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张先生?谢谢你啊!让0v变110v 我
电源

网友:
你肯定量错地方了,你只量了一个电容的电压,应该在150V左右,你应该量两个电容的总电压,
电容是+ - , + - 量第一个电容的正极和第二个电容的负极,这时应该是300V左右.

网友:
输出也不对,红5v只有1v,黄12v只有2v,风扇带不动用手拨才能转,转一会就不转了

网友:
把标题改一下,引起误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7150-1-1.html
去看看这个贴子,也许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