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H1503Aj经常要按AUTO

楼主(2008-04-20):
大水牛H1503Aj经常要按AUTO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助,现在显示器坏了

网友:
经常按AUTO是指的什么具体情况

网友:
LZ把问题说清楚。是AUTO菜单经常弹出还是显示画面经常变需要按AUTO来调整。前者是按键坏。后者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除了按键以外,那个24C坏的也不少~~~~~~~~~~~

网友:
是呀,大哥,我上次把我的显示器拿到维修店弄,以前有人也是这样的情况,网页也给师傅看了!但他一刷,原来菜单开机可以,一刷之后连开机都不行了,说是我那个MCU型号不一样,越修越糟糕,这个就是那个和电脑BIOS一样芯片类型的型号,
SYNCMOS
0302A
F29C51001T
-90JC
E01751C

网友:
刷这个也没有什么要求呢?需要什么专门的程序吗?直接用刷电脑BIOS的机器刷显示器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