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5X奇怪故障?

楼主(2008-04-20):
华硕A8N5X跑50点不亮,939的板,将COMS电池取下然后装上开机能点亮,但进COMS设置保存退出后又不亮,测试卡又跑50不动,关机重开还是跑50不亮,非得先取下电池再开机板子才能亮,就是不能进COMS选保存退出,选直接退出板子可以点亮.已刷过BIOS,但无效

网友:
看看南桥以及14.318MHz晶振附近的电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芯片再刷BIOS

网友:
版主换哪个芯片?I/O还是BIOS芯片?

网友:
此板取下电池然后装上开机能点亮,进COMS也能设置,但就是不能点保存退出,点不保存退出后重启还能进XP系统,但在XP里点重启或关机后,板子又不亮还是跑50,非得取下电池然后装上开机才能点亮.

网友:
BIOS芯片和BIOS程序都已换过,还是老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上次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是IO有空脚,加焊OK~~~`

网友:
IO也加焊过,还是一样,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上电前CLEAR COMS跳线电压多少?上电后多少?最好保持在保存COMS设置当50的时候去测各点是否正常。

网友:
上电前CLEAR COMS跳线电压3.15V,上电后也是3.15V,当50时测各点电压与点亮时一样没变化,郁闷啊

网友:
我这里有2块V星的k8mm-v也有差不多的毛病,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I/O应该没问题,它能进XP,而且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正常,这种独桥的板真他妈难修!

网友A:
刚才将SB也加焊了,但故障依旧,没招了!

网友:
CLEAR COMS上的电压不对吧?测量的时候拿掉跳线。在没插电源的时候应该小于电池电压的。插上电源后应该是3VSB代替电池电压。3VSB/BAT电压是通过CLEAR COMS跳线下面有个双二极管出来的。他坏的几率特别高。
这板基本都没过保,而且坏桥的很少.除非桥有明显短路不然跟桥坏不发生关系.

网友:
BIOS排除了那就是桥了,好多板就这些引起保存COMS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将SB也加焊了,但故障依旧,没招了!

换SB吧,兄弟~~~~~~~~~~~~~

网友:
CLEAR COMS上的电压很正常,测量的时候拿掉跳线,在没插电源的时候电压为2.87V,插上跳线帽也是2.87V,有什么不对的,所以怀疑是SB的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华硕机的专用开机芯片用问题?

网友:
等待高手你们给的答案,期待中,正在学习中

网友:
你有没有把BIOS插座清洗一下噢
有时候座子接触不好也容易这样

网友(2008-07-11):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啊~!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I/0的问题。。。。

你测一下IT8712F-A I/O的第40脚跟BOIS的23脚的线路。。。

37脚到BOIS的第2脚的线路

看下开机以后有没有电压变化,电压是不是正常。。。

断电对地阻值,待机对地阻值,开机以后的对地阻止。。。

考虑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