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E主板上电点不亮,

楼主(2008-04-20):
技嘉845GE主板上电点不亮,检测卡无显示,而且无法关闭,请那位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CPU不上电
新手区有专题帖子
先去看看吧

你这样提问,自己又不进行初步检测,没有人能帮上你

网友:
楼上的人家问的是点不亮的问题,不是不加电的问题,不要误倒楼主!

网友:
到底是点不亮还是不跑数呀!

  点不亮就是主板上电无反应

你又说电源关不了!  如果说电源关不了就说明主板上电了!

如果电源工作了而主板不上电

真是奇怪........我修了那么多主板从来没见过那现像!

你先说明白一点才会得到更多肯定! 容易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