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 KWO 的盘如何跑SF

楼主(2008-04-20):
手头上有个6Y080L042B4L4的盘,在A区自检,一分钟就停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固件检查是好的。各位指点下吧

网友:
流程不对

网友:
没有看见过,学习.
帮你UP.

网友:
先换个A区流程做
还不行就C区做

网友:
KWO 的盘我没看过。应该是流程不对。我也有一个 HWO的盘。跑不起sf 也郁闷着。找时间用 VWO的流程 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下磁头有没有问题,磁头和固件有问题也跑不起SF

网友:
谢谢各位,有时间在C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