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源部份故障

楼主(2008-04-20):
有一台AOC  17  CRT显示器,开机无图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开机时,电源部份有小声的“滴答,滴答”声音。现测到U3842的7脚有12-14V跳变,8脚有2-3V跳变,6脚无电压,换开关管与U3842后故障依旧。
请各位师傅帮忙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排除后级短路的问题,再去修电源.

网友:
通过反复的滴答声,基本可以判定是后级有短路情况,一般行管比较常见,或者是行变!排除方法是断开主电源后级供电,用假负载白炽灯来测试主电源是否良好!接在主电源回路的整流管后,或并在主电源滤波电容上,后级用美工刀割断铜铂.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测下 变压器有没有输出 如果有就是 630 和行管 挂了   如果没有输出就是电源问体

网友:
多谢各位师傅的热心解答,现在问题已解决。故障就是后级短路。634短路了,更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