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得掉牙的板ASUS A7N8X 的问题:南桥

楼主(2008-04-20):
小弟的板子如题,现在问题是开机黑屏,
键盘就是按开机的时候亮了一下之后不亮了.CPU风扇,显卡风扇正常转,
主板电源灯亮,基本可以确定CPU,内存,显卡都是正常的。
内存和显卡拔出来用橡皮擦过也不行,CPU也是拔出来再装上也不行。
自己用主板检测卡接上第一个PCI槽显示6B,接上第二个PCI槽显示AF,接上第三个PCI显示FF。
看了一下主板检测卡的二极管,IRDY的灯不亮。
最后补充一下,在完全开不了机之前出现过几次自动死机的情况,
死机的情况是这样的:突然鼠标动不了画面定住,然后听到CPU风扇加速转动大概一秒之后就死机
请问各位大虾中的大虾,这种情况是不是主板的南桥坏了,再换一个大概多少RMB。
之前也修过了一次,师夫说是南桥坏了换了一个收了50元,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为其它的硬件都是挺好所以想考虑一下主板还有没有得修,或者有什么老的板子可以代换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哦再想问一下,如果修好了南桥,那以后主板的南桥是不是不耐用的呀
Thank you

网友:
我的主板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
看样子这也是这块主板的通病!

网友:
K7主板不会超过80一块的,taobao上一大把~!

网友:
换个南桥就收你50元,太让你占便宜了,可知他那套设备是花大代价的。不过如你所说的故障,曾经换I/O修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