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5寸球面CRT缺红色。(已修复)

楼主(2008-04-20):
长城15寸球面CRT缺红色,在WINDOWS系统里面 菜单里能显示粉红色,屏幕无法显示红色。特向师傅们求教。本人是修笔记本的对CRT这种故障没见过。

            信号线问题.

网友:
长城15寸尾板虚焊的比较多,最好将尾板都补焊一下。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经过楼上提示仔细检查尾板加焊数据线接口,故障依旧,用万用表测量数据线到VGA接头发现有一条线路不通,心中大喜找到故障点了,找一条旧的VGA线换上,开机竟然黑屏,心中纳闷了,在仔细把换下的VGA线和旧的VGA线测试对比发现接口定义不同,只好把旧的VGA接头打开重新跳线,焊好之后,再次开机久违的红色终于出现了。谢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