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南桥发烫问题。

楼主(2008-04-20):
触发后发烫,不触发不烫。 杂牌845GL主板,3V待机正常,不短路。 网上说的测AGP供电,他没有AGP插槽。
DB总共有几个供电哦?分别在哪儿测?老大们帮帮忙了。
不触发
主板

网友:
DB有两个电压,外围3.3v,核心1.5v. 一般的都在南桥傍边。

网友:
触发烫手很有可能是北桥1.5V 不够 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AGP 当然就去查NB了 !

网友:
3V待机正常的话怀疑南桥问题你可以在测一上+3V和USB啊。

网友:
现在PCI上测AD值是对的,USB的data值也对,还是没怎么找着北桥1.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