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518 15寸老式显示器模糊(已修复)

楼主(2008-04-20):
手上一台清华同方518 15寸老式显示器开机时候模糊亮度有点暗,行幅有点小,随着开机时间的延长,会越来越清晰,亮度随之增加,行幅也随之同步扩大,场幅度不变化,
如果开机的时候就把聚焦电压调节到清晰的状态,就会慢慢变模糊,行管供电电压始终是106V不变
因为没有图纸,不熟悉电路,请好心的大侠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开机要等多少时间正常?开机后时间很短变清晰,属正常现象.如时间很长那就是高压包的问题了

网友:
开机15分钟左右,而且亮度和行幅随之改变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就查过管座了,因为行幅和亮度同时改变,场幅不改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枕校电路这一块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没有图纸资料,想请论坛里的高手指点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今天重新检查了一遍二次电源电压,发现1024*768模式下始终保持105V恒定不变,倒是枕校管的C级电压开机的时候20V,几分钟后会慢慢下降到19V以下,而B极的电压也由0.57V渐渐下降到0.55V,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两个电压还会继续下降,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耐心再继续等下去了,枕校管的型号是BD677-A,看型号应该是个NPN型的达林顿管,B极和C极电压同时下降这个是个值得怀疑地方,拆下来测量,发现一次用1K档、*100档、*10档、*1档测量BE极、BC极正向导通电阻,BE极的电阻变化最大,具体的测量值我没有很详细的记忆,应该就是这只管子的问题了,家里没有这个同型号的管子,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参数,不敢用其他的管子代用,就冒险不装枕校管开机,在1024*768模式下,测量接枕校管C极的接脚上电压是41.5V,接枕校管B极的接脚电压为4.95V,十分钟后再测电压依然不边,行场幅度也始终保持不变,明天找个同型号的管子上一下就可以验证我的判断是否正确了,如果有哪位大侠测量过BD677-A这个管子或修到过类似的机型故障,请指点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换了个同型号的枕校管上去了,现象还是一样,每次冷态下开机显示模糊亮度低一点,行幅度两边各小一公分左右,几分钟后4858的11脚电压由2.9V下降到2.6V,行幅度也拉开了,显示也清晰了,亮度也变亮了,就是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希望论坛里的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另外发现有时高压包ABL引脚电压有0.3V幅度的跳动,亮度也同时闪动变化,不知道是不是高压包内部的电容或着是硅堆漏电了。。。。

网友:
呵呵,这几天总是没有睡好觉,天天夜里在想这台显示器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可以有如此现象,为什么行幅度和聚焦电压、亮度一起变化的时候场幅度始终不边呢,二次供电很稳定,枕校管C极的电压会随之变化,但是开机模糊的时候人为调低一点枕校管C极电压也只会改变行幅度,却不能让聚焦和亮度发生改变,测量行电流为1000MA,开机模糊是电流为950MA,把枕校和逆程电容全部换了一遍也没有改变,最后下定决心出去弄个高压包回来试试看,结果弄回来一个上去一看,行电流也稳定了,亮度、聚焦、行幅度全稳定了,就是图像右边一半有淡淡的竖黑条干扰,给消隐信号回路上串了个3K的电阻在开机,一切OK了!!!!!
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