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压的测量----求助

楼主(2008-04-20):
就是晶震两段的电压怎么测量
我两表笔放晶震的两端,但是里面的值和书本里说的不一样哦!
例如!时钟的!书上说是在1—1。6V之间
可是我测的是3。多!
为什么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的是晶振所连电路的偏置电压,实际设计不同电压也不同,也的就没有电压。真的要看就用示波器。

网友:
我的经验是没电压就没工作,有电压不一定是工作正常的.要用示波器打频率和波形的.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是门电路和晶体构成的振荡电路,用表测量没有电压,但是有波形,工作正常。

网友:
看来还是要准备个示波器,修起来就不那么麻烦了,就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
呵呵也不贵啊。20M才600块还是新的

网友:
用表测量晶振如果没有电压,是不是表的精度不高造成振荡电路停振,换一个精度高的表也许能测量,在修彩电时出现过这方面的现象。我从没修过主板,只想问一下高手们。

网友:
哦 哦!意思就是说用万能表连接两端是不准的啊?

网友:
不是很淮,
但有一方法在没有示波器时
可 用数字万用表可以测出好坏!晶振起不起振

大约值我忘记了!一般都是在1.6V以内
测二脚电压差不能相差太大,也不能相差太近和同等!
压差在0.3到0.9之间
超了,少了就说明晶振不起振了!

也许对于一些主板测量不准确,最好是用示波器!
好像是说了一些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