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屏

楼主(2008-04-20):
笔记本液晶屏能显示,可显示的是红色的屏幕,,请问大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红色 有发红 和全红色不知道楼主指的哪一种  要是发红是灯管老化 要是全红有可能是屏线 屏 或显卡 或者显卡到屏线间的电路 要具体排除的  请下次问问题尽量说清楚点  大家好帮你判断

网友:
恩。不好意思啊。这个没表达清楚。是全红色的。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LCD坏了------------

网友:
解决

问题好了。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屏线引起的。。。
]

网友:
学习 了哈哈  以前还一直以为是灯管有问题才会红呢 看来还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