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按键怎么测试

楼主(2008-04-20):
键盘按键怎么测试 笔记本键盘某几个键无法使用 怎么测试整个键盘的按键 如F1 -F12等的好坏 高手指点一下  出去用软件

网友:
不用软件就进BIOS  按 F1帮助...............F10 确定   有软件为什么除去用软件呢? 练技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有的按键 软件是无法测得   :L

网友:
1网上有专门测试键盘的软件,可以去搜一下!
2F1—F12可以在桌面上找个快捷方式右键属性设置快捷方式测一下!·

网友:
网上就有专门的测试软件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检测键盘,就是测相应的接口脚,当按下键盘时都应该有电压的跳变。

网友:
有一个专门测试键盘的小软件,用它就都可以测试了

网友:
谢谢你啊,好帖子不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