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线路的疑问

楼主(2008-04-20):
请问一下。vID信号是不是也和io、南桥相通为什么?

网友:
它和CPU座,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是相通的,由VID0-VID4的电位不同来决定CPU的核心电压

网友:
坛子里有主板电路图,自己下个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只与  CPU  相通的吧

网友:
VID有的也到I/O,你可以跑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BIOS设置里面,温度、风扇、各种电压都是通过IO的A/D来采集和调整的,CPU-VID引入也不无道理

网友:
h好东西谢谢各位大哥以后多发一些这样的东西

网友:
VID本身是CPU电压识别信号,IO引入此信号也可能起到监控CPU电压的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