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葳的5200显卡 9550 的问题! 急!《封帖》

楼主(2008-04-20):
一片艾葳的5200显卡  开机器无显示  无电压  缺一颗为APW7058的8角IC  估计是控制电压的 因为从其

他的一样艾葳的5200显卡上拆了一个APW7058过来装上正常正常!  可是还缺一颗7058   不知道用什么

样的型号代替才好!  希望各位大哥们给点意思  俺是新手!
    还有一片天杨的 9550  开机器无显示   电压正常  BGA核心也是好的!  量电压也是正常的  卡也

非常的新  就是点不亮  换了晶震还是一样的!  因为不太懂   随便把靠近BGA附近的一颗叫AC25512的

8角的IC换了 随便从其他的显卡拆的一颗  型号肯定是不同的 开机器换上的那个IC非常的痰手!    换

上原来的AC25512同样是一样的开机器就烫手   现在不知道改怎么搞了!  都是小弟见识少哈1  希望各

位哥哥们给点意思    教教我哈

注:
这个问题是刚开始上论坛的时候发步的!  艾葳的5200的ADP7058  这个IC坏  结果自己那时候不懂  随便换了  把显卡烧了  BGA也烧坏了!后来换了好的7058上去和好的管子也无电压!  因为BGA已经击穿了 !  由于是G5200的芯片 自己也一直没换  也没时间去试下是否用一般的FX5200代换! 这上面的卡早就卖废品了   如果版主看到的话 可以帮我把这帖关了!

网友: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 APM2014N这个管可以用什么管代替?  3055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