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报警

楼主(2008-04-20):
请教高手  硬盘会报警吗报警

网友:
主电机卡死,有的硬盘会报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它重装系统 后又可以正常使用 只不过检测时有一点点坏道 开机自检滚动条结束会出错 检测硬盘 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你的是主板报警把。硬盘报警 ?没听过。敲盘和唱歌就听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