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下,如果碰到大屏像22 24的液晶驱动板坏了?

楼主(2008-04-20):
RT
问大家一下,如果碰到大屏像22 24的液晶驱动板坏了?如果要换板怎么办?
卖配件的人说一定要换TV板,
驱动

网友:
当然是尽最大的努力修好原装板了,实在无法修复时,那就参考一下屏定义,看看屏所支持的分辨率来配板了,配板的首要关键是看屏的接口类型与其所支持的最高分辨率,与物理尺寸并无绝对性的实质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程序不一样,有板支持找个程序就OK。现在好多15 17 19 20.1 22 24 LVDS都用一块板加上不同程序就OK

网友:
下回接台大屏的试试,嘿嘿,不过大屏的似乎都在保修期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