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08-04-20):
不分型号所有的显卡 如果供电正常工 主芯片没有被击穿 但就是不显示 请问各位高手应从哪里下手检查  请指教

网友:
检查晶振是否起振,再检查BIOS是否正常工作(可以用刷BIOS的方法测试)。

网友:
首先刷BIOS,如果可以正常刷而还是不显,那么只有量线路了,金手指,显示输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