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头严重损坏还能修吗?

楼主(2008-04-20):
一块6Y120P0 -Y3504FWE-YAR41BW0的硬盘,磁头排列为: 2 3 4 5 ,主头是3号头,无法正常进入PC3000 PCI MT专修程序,只能跑安全模式加 LDR进入,进入后,进行模块结构测试,全报错,UBA地址报错,写测试也报UBA错误,  ,请问各位前辈,像这种情况,连固件都不能写入,那MRT都没办法啦! 主头彻底损坏,还有得修吗?

网友:
重定义主头呀

网友:
进C看看
进不了就是主头坏了
定主吧

网友:
首先你加的ldr对不对啊?如果能加LDR的话。模块又全部出错。我怀疑你加的LDR文件不匹配

网友:
先进入C区,C区不敲盘,就是A区的1F模块坏了
都敲盘的话,就只有重定义主头了

网友:
能简单说下重定主头的方法吗?

谢谢大家的指点,重定主头用MRT工具吗?像这样主头出问题,用MRT起作用吗?请指教下啦!

网友:
嘎嘎!用MRT写个2,4,5随便那个头的BIOS用它启动硬盘然后进去砍掉有问题的头就可以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