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电源块

楼主(2008-04-20):
飞利浦107S76电源块是什么型号的,雷把它击黑了 ,5个脚集成块。急需解决,谢谢

网友:
飞利蒲显示器107S7

飞利浦107S7电源块,第4脚应该是多少电压,用万用表测第4脚电压,只有19V.请求?故障在那里?谢谢

网友(2008-11-07):
该电源模块的第4脚应该是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