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显示器坏了

楼主(2008-04-21):
这液晶是hinq牌子的,具体故障现像是这样的,有时冷机开机正常,电源是外接的,有时冷机开机时那个开关按下去亮一下就会灭了,不过它还是能用的过了一会,它会闪几下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但如果开机时间长了,会出现白屏和有竖纹。
我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是这样的。。

接好线,开机,发现高压条“嘀”。。“嘀” 的响。。屏也跟着亮一下灭一下的。然后就亮了,大约经过三到5秒吧。不过这时如果把开关,关了,马上开的话又可以马上亮,没有声音,如果等一下再开就会又有那声音。。。这正常吗?

网友:
可能热稳定不良,摸一下各IC温度.........

网友:
MCU  和屏线 有问题      先换块驱动板  把问题确定了 在看是不是那两个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问题,更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典型的拼装机。换板试试,看问题是在板上还是屏上?

网友:
线上有个磁环?.............

网友:
板坏了.直接代换驱动板.

网友:
恩換板最快不用修了但是你燈管可能也有問題
要試試喔

网友:
看你说的现象应该有两个问题存在的,一个是冷开机的,另一个是白屏的,冷开机不良可能是电源,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白屏有可能是那个TTL扣板接触不良或屏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典型的组装机。换电源试下,不过电源可能性不是很大,最有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因为用久了白屏驱动板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驱动板,还要刷MCU吖,我都没那设备,还有驱动板要多少钱一块吖?

网友:
拼装机  故障多多  修好了后  安装不注意都会再出现其它故障,。。。。。。。。。

网友(2008-05-27):
算啦,显示器我给别人修啦,不管啦..

网友:
这种明显就是改的板子,这种坏的多,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