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1):
飞利浦107S7电源块,第4脚应该是多少电压,用万用表测第4脚电压,只有19V.请求?故障在那里?谢谢
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一个问题不停发帖子。注意!!!!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65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 4 脚 应该 30伏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