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 显卡问题? 求助!

楼主(2008-04-21):
从朋友那里搞到一片6600的显卡  是PCI的通过一个桥界芯片转成AGP的!  现在的问题是点不亮  开机器够主芯片发热 但是桥接芯片好象没什么温度   电压也不正常   外接电源的上面是一个叫APL1581的5只脚的大下 有点像三极管  开机器的时候会比较烫  怀疑是不是这个东西有问题!   不知道该用什么去换掉这个 APL1581   !   希望大家教教我!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想找到能代换APL1581,可以上网查一下了,那个桥也很容易坏了

网友:
APL1581  网上有介绍  但是好象很简单哦!  对了 请问那个桥接坏了的话  要一个要多少钱  深圳应该很多那种东西吧  我还没去买过问过那些东西

网友:
先查下桥的供电是否正常,ap1581一般是给显存部分供电的。桥电压一般是1.2-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