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升技NF7 疑难故障求助

楼主(2008-04-21):
客户Abit升技NF7 送修时故障是 C1 内存不过
测量发现 内存供电电压只有0.8V左右的供电电压 更换供电管电压正常 点亮一切OK
但是装回机箱后 又出现问题 每次正常关机后 需要拔掉电源线或者给CMOS放电 才可以正常开机
不知该如何下手 求救
掉电
内存不过

网友:
BIOS块 已经更换 IO也更换过

网友:
楼主,把主板拿出来可以点亮吗?具体地说一下!!

网友:
现在 第一次通电的时候 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按正常关机后
再次开机 主板不过 显示FF 这时只要把CMOS放电或者拔下20针的ATX排线再插上 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主板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故障
1个是内存供电
1个是开机问题
第一个故障已经解决,
第二个故障也许和上不上机箱关系不大,将板子拆下来反复上电,再试试。出现不能上电的时候将关键点的电压检查一下

网友:
现在 已经把主板拆下了
现在 第一次通电的时候 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按正常关机后
再次开机 主板不过 显示FF 这时只要把CMOS放电或者拔下20针的ATX排线再插上 就可以了
测量各点电压 第一次点亮和第二次点不亮的时候 关键点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
换个ATX电源看看~~~~~~~~~~~~~~~~嘿嘿~~~

网友:
检查下CPU座和桥有无虚焊的...(有可能)

网友:
ATX 电源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思路啊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啊

网友:
看机箱底下是否有多余的铜柱,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拿出来能亮,装上不亮.

网友:
IO,电池电路,32.768正常时候测量的数据和跑FF时候的数据对比一下

网友:
IO,已经更换过了 晶振点亮时的波形 和FF时的波形是一样的
各关键点电压 正常时和FF 时一样

网友:
装机时是不是镙丝上得太紧导致桥空焊,不开机时按桥试下,还可能有电压不稳定,仔细量一下,不开机时量下时钟的出输.

网友:
CPU有问题吧.换个CPU试一试.

网友:
重点考虑32.768及和它相连的R,C
不行的话再考虑洗下SB ~

网友(2009-01-18):
CPU有问题吧.换个CPU

网友:
由于放电才行,可能是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不良造成的。造成开机不能给南桥一个正常的启动波形。更换后试一下。有条件的话,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你在拔电源插座的时候,可能桥或者座接触不好,按按测试一下

网友(2009-06-17):
我现在手里油这么一块肯定是BIOS的问题
但是我把百度翻了个遍也没找到
谁能给我发一个啊
我邮箱752550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