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Q对地二极体值50,是否正常

楼主(2008-04-21):
一块848主板,有短路情况,加电后自动断电。
检查给VDDQ滤波的电容没发现问题,而且已经拆掉了,还是短路。
再拆掉给VDDQ供电的MOS管后,故障现象排除。
经测量VDDQ的对地二极体值为50,是否正常,是否可判断为北桥损坏?
如果不是的话,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因为没有发现明细短路的地方,所以只好一个一个的拆,目前主板上已经拆除的元件如下:按拆的顺序排列
1、2个75232芯片
2、网卡芯片
3、所有CPU供电的MOS管和滤波电容
4、内存供电的1个8脚小芯片和2个MOS管和2个与之相连的滤波电容
5、声卡芯片
6、AGP供电的MOS管和2个与MOS管的S极相连的滤波电容

当拆到第6项的时候,才排除故障现象

AGP供电的MOS管由2个3055构成,是上下管,上管D极直接与3.3V橙线相连,上管S极与下管D极相连,下管S极与VDDQ直接相连,当中并联了2个滤波电容。
拆下MOS管后,用万用表测量都正常。
在拆掉MOS管后,没插显卡,测量了一下,上下管的G极都是10.4V,好像太高了点。等下班回家去跑下G极电路看看

网友:
“经测量VDDQ的对地二极体值为50,是否正常,是否可判断为北桥损坏?“
什么时候测得的阻值,有管无管?

网友:
拆掉电容和MOS管以后测量的,拆之前没量过

网友:
这个阻值一般来说不算低。但是要注意这个VDDQ在INTEL的板上还要进南桥。

你说的短路现象,加电后自动掉电是触发后诊断卡一闪即灭,还是一段时间后掉电?

网友:
我说的短路现象,加电后自动掉电是触发后诊断卡一闪即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4P_12V看是否还掉电?

这招早就用上了!
没用!

拆之前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所以只好一个一个的拆,目前主板上已经拆除的元件如下:按拆的顺序排列
1、2个75232芯片
2、网卡芯片
3、所有CPU供电的MOS管和滤波电容
4、内存供电的1个8脚小芯片和2个MOS管和2个与之相连的滤波电容
5、声卡芯片
6、AGP供电的MOS管和2个与MOS管的S极相连的滤波电容

当拆到第6项的时候,才排除故障现象

网友:
因该是短了~
可以入手其他方面来检查NB是不是OVER了~~

网友:
查CPU供电吧 如果不行就是北桥坏了。呵呵

网友:
  练焊接呢吧...  NB希望不大咯..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SB, NB 短路损坏, 也有可能是VDDQ的MOS管软击穿.

网友:
ADDQ对地值50欧不算低喔,你测得这个50欧是在有MOS还没有的情况下测得的呢,至于楼主拆ADDQ的滤波野电容我看就没那个必要了吧

网友(2009-04-03):
拆滤波电容可以排除电容本身漏电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