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中间一条细黑线可修复吗?

楼主(2008-04-21):
飞利浦170s4..接来白屏.换驱动板和修屏电路后.刷过程序后发现中间一条黑线....

浪费.啊..

网友:
换换屏线吧    屏的问题居多   可以说是报废咯

网友:
不会啊,有线还是可以用滴,,,省钱呗,

网友:
修肯定是有人能办到的,只是修复的成本问题

网友:
呵呵.终于有人回复了.

高兴.

不过屏线我还没有换过.

网友:
修屏不是那么简单的啦,这要有好的技术和设备同时完成的

网友:
屏是可以修的,不过价格有点高,有专业的设备才行!

网友:
网上那么多一线的屏,相当便宜了,。。是不是有根连屏的线松了

网友:
就是屏坏了  ——————换屏好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