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0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08-04-21):
该机待机电流0.07A,(正常).但按开关无任何反应,确定故障为"不触发"
首先检修待机电路:待机芯片为MAX1902(已验证,与MAX1632通用)无3M,5M输出.
查供电22脚,19V正常,23脚,21脚,9脚均正常,但28,7脚无3M5M的开启信号.
另查3M,5M两MOS 管的上管供电极无19v供电,量D极的对地阻值,只有180欧,且正反相差不大,拆下MOS管后阻值恢复正常(正向500多欧).更换MOS管后,D极供电恢复正常,开启信号也恢复正常了,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