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ice解密软件Office Password Remover 汉化版

楼主(2008-04-21):
Office解密软件Office Password Remover 汉化版

网友:
试用了下,Zff#2258%1144诸如此类的密码,都可以破解。具体原理不清楚,但是需要联网至服务器才可以。
不过的确好用!

网友:
试了一下确实好使,不过头一次用时候时间很长,让我取消了.破解的时间一般是多长?

网友:
经过试验密码稍长或复杂的根本很难破解不了!

网友:
我可以证明这是个好软件,速度也不错

网友(2008-10-29):
好像之前可以,現在不能用了。

网友:
速度时快时慢,有时连个变天没反应

网友:
我觉得好象不是解开了密码, 只是把密码删除了. 也就是说打开不要密码了.

网友(2009-02-23):
还好。 密码简单还好,复杂些的文档就比较麻烦的。

网友:
可以破WORD和Excel吗?
顶上。下了再说

网友:
现下一个看看

网友:
下来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2009-03-27):
先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
还 可以 只不过这种东东百度理一大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破解很快,时间很很短,谢谢

网友:
不错的软件,多谢提供!

网友:
是个不错的软件,联网的话可以破解好烦的密码,不联就只能破一些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