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61超级密码的解密!

楼主(2008-04-21):
各位兄弟、今天碰到一台R61的超级密码被锁了!
怎么办?
我有解密工具!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接!
求助

网友:
密码保存在IO里面很难解的啊!!!!!!

网友:
没那么难,说得上了天一样,真正动起手来也很轻松的,加油

网友:
买个空的IO换上应该就可以 了啊啊啊啊啊

网友:
用编程器读出来之后、在用软件解
(知道怎么解就是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