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U800-X 通电就开机

楼主(2008-04-21):
客户的一块华硕P4U800-X 主板,通电就开机,可以正常关机,电源不断,可以正常开机!电源关了,在通电,有自动开机!是ALI芯片组的!
是不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1:检查BIOS跳线
2:查看IO,如果是参与开机的IO。将其取下,再通电看是否自动上电

网友:
我碰到过一块这样的板,原因是主板下面的铜柱上的太多了。导致有些地方短路
和你说的情况一样,不拔电源没事,拔了电源就不行

网友:
重点看看开机电路中的 I\O,门电路.三极管等是否的有问题了,代换之.

网友:
dsadasdasdasddsaaaaaaaaaaaaaa

悠澜客 -10 骗分帖

网友:
对头,顶一下,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是你BIOS设置的问题,你按DEL(每台电脑的主板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看的,通常是按DEL)进入BIOS,然后找一下power management(电源管理),在里面设置下就OK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今天才知道 BIOS里面也可以设置这个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0-01-15):
我这有一个光自动开机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亮了以后还自动断电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