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盘故障总结

楼主(2008-04-21):
IBM盘故障总结(一)
1、表现为开机自检时发出吱吱声,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是0道坏区;第二是电路板和硬盘体接触不良,即所谓的电路板移位问题。
2、表现为开机后在检测硬盘处停留很久,且没有检测到硬盘,但是硬盘通电后有磁头动作声,LODER问题,有些需重写FW。
3、表现为开机自检没有检测到,没有磁头动作声,但是有转动,磁头问题。
4、表现为通电后马达转动不畅,电路板或马达问题。
5、表现为通电后磁头来回扫动,电路板或马达问题。
6、使用过程中吱吱响,硬盘有坏区。
7、有些硬盘出现吱吱声和咵啦声,是磁头问题。
IBM盘故障总结(二)
IBM硬盘出问题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异响,不认盘 二:没异响,也不认盘 三:异响,认盘
针对维修方法如下:
一:异响,不认盘,维修这一类硬盘,得先想办法让他不异响了,才好修,一般IBM异响,无非是触 点及电路板问题罢了,这两种情况都很容易解决。。
二:没异响,也不认盘,没有寻道,像这种情况,就得用到PC3K了,进去后,加载LDR,MOD,一般OK。。。就认盘了。。
三:异响,认盘。这一类,应该是坏道所造成的,进入PC3K,再进修复保留区项,把四个头都打开修复,。。。。修复保留区后,还得用MHDD清一次。
至此,现在剩下的,可能就只有坏道了。
四个IBM都是有坏道,用MHDD怎么清,怎么加都不行,最后,没办法啦,只有试试DDD啦终于,经过一二个小时,硬盘终于低格完了,再进入MHDD,扫描,OK!~
再声明一下,用的LDR,MOD,都是用好盘读下来的。
1,牌子型号: ibm系列硬盘
故障现象: IBM硬盘IC35L040AVER07-0型号只有上半声自检音,没有下一步寻道音(通病)
判断问题:
解决方法: 进入 c:pcibm_ldraver
运行 pcibmavr
用3-1-3-1查看RAM版本,
在菜单中选择 3-5 加载与RAM版本对应的LDR, 即可
2,其实ibm的硬盘是很好修的(对磁磁响有效)。你原先跳的是|::|盘!跳成:l::|强制模式,这样就可以检测的到(这是强制主板bios认硬盘
)。然后用pc3000v11的ibm模块去修!修的时候用lba扫描坏道!检测到坏道时!不要扫完中途退出。立刻进行内部低格。我用此法修ibm硬盘
次次成功。再用mhdd检测,打开[Erase WAITs]选项.
[Erase WAITs](删除等待):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尤其对IBM硬盘的坏道最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
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因为Erase WAITS的每个删除单位是255个扇区)。Erase
WAITS的时间默认为250毫秒,数值可设置范围从10到10000。要想设置默认时间,可以打开/CFG目录下的MHDD.CFG文件,修改相应项目即可更改
Erase WAITS数值。此数值主要用来设定MHDD确定坏道的读取时间值(即读取某扇区块时如果读取时间达到或超过该数值,就认为该块为坏道,
并开始试图修复),一般情况下,不必更改此数值,否则会影响坏道的界定和修复效果.
3,关于IBM硬盘损坏案例,很多人都亲身体验过。下面这篇文章,就针对IBM 60GXP 和75GXP型号的硬盘的普遍故障;
IBM硬盘损坏的一个普遍故障,大多是出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硬盘突然有怪声出现,然后磁盘开始出现坏道。最后经过IBM drive fitness
tester 工具等一些手段的修复,或是坏道消失(从技术层面上讲,我们怀疑它是真的“消失”抑或是一种屏蔽手段)但数据全无,或是进入一
个使用不稳定阶段,或是完全报废无法再使用,而“怪声”的出现几乎在是所有损坏案例中共有的一个情况。
IBM 公司官方技术员的解释:
故障是由于用户使用“不合理”造成,并非硬盘品质问题:
奇怪的哒哒声(特别是启动中),是由于用户在安装硬盘时插电源线时太用力,使电路板错位导致电路板与盘体数据接触点(电源口附近)移
位,从而造成磁头不能正常“走位”,这是IBM硬盘电路板做工最精细带来的“附作用”。手动校正电路板位置可处理此问题。
IBM的硬盘这个问题比较常见,修复起来比较复杂,而且控制也比较麻烦。
1:进入安全模式,加载NV-RAM文件,因为这是PC3000控制硬盘必需的文件,硬盘在安全模式中,必须加载的文件,因为硬盘的内部数据将有PC
3000全部接替,硬盘内的自检信息将没有权限,还有部分信息存储在别的文件中。。。
2:USAG文件
3:硬盘完全被控制,硬盘起转,硬盘正常的被识别了,只要识别立即开始检测模块,并且进入修复状态。
这一篇就到这里吧!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PC3000的硬盘修复控制原理,硬盘安全模式是有PC3000程序接替硬盘内的程序,完成硬盘的修复,LDR
文件内存储着硬盘的容量型号,还有部分数据存储在别的文件中,在这里不提了,别的大家应该想到了!!!
PC3000修复IBM硬盘的一些技巧!
再修复IBM硬盘的时候!
一:保存fw程序出错!
1:执行快速清除操作
2:执行再保存FW操作(一般覆盖0头)
3:重写如厂家级别的LDR文件
二:很难清除的坏道
1:磁盘表面查看
2:确认是否磁头问题!
3:全盘伺服
4:执行厂家自检程序即可!
三:认错容量
1:写入相应的FW程序
2:用Pc3000at改会容
热换板修复IBM硬盘
IC35L040AVER07-0硬盘接电转但是不自检加LDR和NVRAM失败,找同型号硬盘进PC3000后主轴停转,拿下电路板换到坏盘上加NVRAM后刷新固件成
功,MHDD扫描满盘坏道,ERASE后正常。
CMOS检测不到有时检测时发出“用尖刀划磨砂玻璃”的声音。活动一下硬盘数据线接口有时可以找到硬盘。用DISKGEN2.0测试发现前面5G空间
有不下15处坏道,17G后面700M空间内不下10处坏道。检测到坏道的时候硬盘发出上述那种声音。
修理:应该是硬盘数据线接口有接触不良的情况。用万用表测试接口各个焊点的导通情况,检查是否有虚焊,结果没有(幸亏没有,那些个引
脚可不好焊),卸下线路板用软毛刷清扫,发现整个接口对于线路板而言有些上翘变形,于是反方向矫正一下。安装完毕,发现能够正常检测
到硬盘了,用DISKGEN测试发现前面5G空间只有不下3处坏道,17G后面700M空间内只有4处坏道。运行IBM DFT362-B14,使用QUICK TEST(快速
测试)检测到的坏道情况和DISKGEN的一样,提示是否修理,我选择了否,又使用ADVANCED TEST(高级测试)检测,结果相同,提示修理,我
选择了“只修理坏的SECTER”,没有使用那个“磁道清零”,等待了20分钟,DFT报告修理成功。然后用分别用DFT、DISKGEN检测都正常,在WI
NXP下用700M一个的DVDRIP电影文件进行填充读写操作,一切正常。
IBM当当响
IBM当当响,原来是有的磁头坏了,只要用3-3-1,也就是[固件区]-[关闭磁头]-[关闭物理头],上一排数字为总的磁头数,如关闭后,只想保
留2个那么输入2,保留3个就输入3,但不能只剩1个,下面为相应的保留磁头号,如想只剩2、3头工作那么,输入2、3或3、2即可,究其当当响
的原理,是因为某磁头不能读数据了,而系统还要不断的想控制它,所以就不断的访问,导致反复初寻,磁头不断归0,所以外在表现就当当响
了,关闭磁头后往往要重写固件。并做内部低格。
注 :断头之后生成LDR文件的,要写回才生效的
PC3000修复IBM吱吱音
IBM的硬盘这个问题比较常见,修复起来比较复杂,而且控制也比较麻烦。
1:进入安全模式,加载NV-RAM文件,因为这是PC3000控制硬盘必需的文件,硬盘在安全模式中,必须加载的文件,因为硬盘的内部数据将有PC
3000全部接替,硬盘内的自检信息将没有权限,还有部分信息存储在别的文件中。
2:USAG文件
3:硬盘完全被控制,硬盘起转,硬盘正常的被识别了,只要识别立即开始检测模块,并且进入修复状态。
简单介绍一下PC3000的硬盘修复控制原理,硬盘安全模式是有PC3000程序接替硬盘内的程序,完成硬盘的修复,LDR文件内存储着硬盘的容量型
号,还有部分数据存储在别的文件中,在这里不提了!
用DFT维修IBM硬盘
1、如果硬盘能被主板CMOS认出来,那当然先接到别的电脑的IDE口把数据恢复、备份好了再进行下面的操作。
2、在一台正常的有软盘驱动器的电脑上运行DFT,并按操作指示建立了一张含DFT UTILITIES的启动盘(注意:要使用可*的空白软盘)。
3、确保装有坏盘的电脑没有连接其他硬盘(主要是怕用户误操作),并有软盘驱动器
4、将前面所制作的启动软盘插入到A驱,开机,自动进入到DFT UTILITIES中,按提示选择是否支持SCSI
5、程序检测到硬盘的型号和系列号,确认是否完全正确,接下来运行ADVANCED TEST(在菜单FITNESS TEST中)
6、如果硬盘已经受损,程序会提示使用"RUN ERASE DISK"功能
7、依照提示,经过两次确认,用行"RUN ERASE DISK",然后耐心等待十几到三十分钟(看你的计算机速度了)。
8、"RUN ERASE DISK"完成,重新分区、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我感觉上述总结,也可以供其他牌子的硬盘作参考。

网友(2008-09-24):
我几乎感觉到上述总结,也可以供其他牌子的硬盘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