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p800-x

楼主(2008-04-21):
华硕主板p4p800-x 安装nv-gf4-440 8x 的显卡(PCI: nVIDIA GeForce4 MX 420 ]

图形处理器(GPU):
显示卡 nVIDIA GeForce4 MX 420
GPU 代码名称 NV17
PCI 设备 10DE-0172 / 0000-0000
晶体管数量 29 百万
工艺技术 0.15 um
总线类型 PCI
显存大小 64 MB
GPU 时钟频率 250 MHz
RAMDAC 时钟频率 350 MHz
像素流水线 2
材质单元/流水线 2
像素填充率 500 兆像素/秒
纹理填充率 1000 兆纹理/秒

内存总线特性:
总线类型 SDR
总线位宽 128 位
真实时钟频率 169 MHz
有效时钟频率 169 MHz
带宽 2704 MB/秒
)主板可以启动但是找不到显卡!若安装昂达闪电8450的显卡!可以启动并又显示!显卡核心

显卡芯片 GeForce4 MX440-8X
芯片厂商 nVIDIA
芯片位宽 256
制造工艺 0.15 微米
显卡频率

核心频率 200MHzMHz
显存频率 400MHzMHz
显存规格

显存类型 DDR
显存容量(MB) 64
显存描述 2.1MB/s带宽
显存速度(ns) 5ns
最高分辨率 2048x1536
显卡散热

散热方式 散热片
显卡接口

总线接口 AGP 8X
物理特性

渲染管线 4条

有两个p4p800-x的主板和两个nv-gf4-440 8x 的显卡,这个显卡在其他的主板上可以运用!确定显卡都是好的!

网友A:
华硕主板p4p800-x 安装nv-gf4-440 8x 的显卡(PCI: nVIDIA GeForce4 MX 420 ]
主板可以启动但是找不到显卡!若安装昂达闪电8450的显卡!可以启动并又显示
这个显卡在其他的主板上可以运用!确定显卡都是好的!

下次发帖子这样就可以了

查PCI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p4p800-x 安装nv-gf4-440 8x 的显卡(PCI: nVIDIA GeForce4 MX 420 ]
主板可以启动但是找不到显卡!若安装昂达闪电8450的显卡!可以启动并又显示
这个显卡在其他的主板上可以运用!确定显卡都是好的! ...

谢谢!我想说的详细一些!!!
知道了@

网友:
在线等了一上午!都没有人解决!帮帮啊!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让别人怎么帮你解决???

你自己首先就要进行一些初步的测试,让后把测试结果发上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显示卡 nVIDIA GeForce4 MX 420

ASUS P4B800-X主板的VDDQ的供电你查看了没,上8X的可以,上4X的不行

网友:
ASUS P4B800-X这主板支持4X的显卡的,有没试过擦一下显卡金手指,或刮一下显卡插糟,有可能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