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17纯平CRT 775CT无法开机

楼主(2008-04-21):
自己用的CRT。因前些天南方返潮估计是受潮,通电后有节奏嘀嘀叫,应该是继电器的开关声。是不是待机电路有问题。求个
电路图
或类似参考图及检修思路。本人是维修爱好者,有一定的检修电视经验。这是第一次修彩显。先谢谢各位了!
[
]

网友:
估计是行管击穿,或者二次电源击穿引起的保护

网友:
开机后有节奏嘀嘀叫
行关 630 都好着吗?
还有各组电压输出正常吗?
指示灯亮吗? 亮什么颜色的呢?

网友A:
显示器一插电源就叫,灯都不亮,想断开行输出测电源怕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