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21):
   是HP品牌机电源 就是接主板 不能开机! 不接主板短接PS可以正常工作 接光驱 硬盘都可以 各输出电压都正常.里面没有电容鼓的 也没任何烧或开焊痕迹  只要是集成芯片都换过了 俩变压器也换了 还是不行 .真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另外就是PS空时是5V 连主板就变成3V了

网友:
那就是你的主板有短路的存在啦,一上电就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是电源OK延时不够造成的

网友:
老大 我换过N块主板和电源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OK延时不够怎么修呢?我倒还没修过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