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冠 EMC ZF-770MD 缺行场扫描处理IC

楼主(2008-04-21):
那个朋友知道这个显示器用的什么型号的行场扫描处理IC呀,帮朋友忙修的,在上个修理的地方给拆下去了,没装上 是下列其中一个还是其它
KB2591 TDA4841 TDA4853 TDA4855 TDA4856 TDA4858 TDA9109 TDA9111 TDA9115
[
]
显示器

网友:
找到了型号,是STV9918 , 根据引脚定义找到的 可以用TDA9116临时代换 已试过不能代,其它可以,枕校不行. 行幅调节正常,但枕形无法直,中间无作用,上下有作用.
[
]

网友:
TDA9118、TDA9109都可以~~

网友:
TDA9109也可以呀,呵呵,这个型号旧板子上有两个呢,换上TDA9116 后,行可以工作,高压也来了,不过马上机器行输出变压器就打火, 730-302-17p6k 今天定了一个,明天换上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