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求bios,多图,详细,感激

楼主(2008-04-21):
以前买了块865pe的主板,现有两根DDR400 512M内存,想双通道.可惜怎么弄都不行.
主板杂牌的..Bios难找啊!!!后悔啊!!!现求助于各位高人.

主板应该支持双通道,有四内存槽,两级颜色.用软件检测内存控制器是128位

内存用cpu-z查看一模一样,频率,容量,内存颗粒,都一样,只是生产日期不同罢了.查找bios也没看到有开启双通道的选项,应该是自动检测的了.
现在也已经刷成一模一样的内存了,也没开启双通道.应该不是内存问题了吧

双通道和其它配置有没有关系?我的配置:CPU 478针 CD2.66 前端总线533 显卡:x850pro

机器太烂,现强烈想刷bios了,主要想开双通道,和超频.这块板子也不能超频!!!感谢各位关注一下

主板详细信息:

主板外观:

外观一模一样,只是打印口那上面贴的是一张华星科技的纸,我找了很多资料去他们的网站根本打不开..

主板名称:
软件测出结果
名称:Springdale
厂家:未知

主板芯片信息:

如看不到图片,图片在这个地址百度空间的:http://hi.baidu.com/ylhl1025/alb ... 8d41c32f2e21a4.html

BIOS信息:

如看不到图片,图片在这个地址百度空间的:http://hi.baidu.com/ylhl1025/alb ... a036d08a19ad43f7cc7

如看不到图片,图片在这个地址百度空间的:http://hi.baidu.com/ylhl1025/alb ... ad70d49e0cfa144dfa4

在本站已找到的相似Bios:
贴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131-1-17.html
看似是一样,不过信息不详细,怕错.再一个就是他的bios日期和我的好像一样.不知道有没有新一点点的.新几天都好啊...

现求助各位高手看看,期待能有一个能用的Bios.如需要其它信息请留言
邮箱:ylhl1025@126.com
谢谢

网友:
百度图片看不了  看你这块上传的图片 很熟悉  这块板子也有3个内存槽的~~~~
我给上传2个以前修这板子保存下来的BIOS 如果确定是BIOS坏 就刷下
在并口有的写是的鼎新主板 有的是威凌主板等 也就是现在还有在买的杂牌865主板
3D是3个槽的  4D是4个槽的 其实都可以通用~~~

威凌865pl ver1.3 3d.rar

威凌865 4d.rar

网友:
你好,谢谢你.
这个bios我确定能刷吗?
大概有多少成功率呢?

网友:
找一个先刷刷看,最好能用烧录器备份以前的BIOS。

网友:
这块主板和别的主板不同的是:
cpu座右边的四个电容是方形排列,我也找了很多相似的主板,很多都是一字排开的.
电池是主板最左上,bios不能插的,是焊上去的...

还有一个主板和这个是一样的..叫做  "火龙王 LT-865PE"

回楼上,我没专业工具.只能先好好确定基本正确,才能去刷.不然悔已

版主帮帮我.你给的那个威凌主板和我的主板不一个样,电池和bios,和cpu旁边的电容都不对.

这个是威凌的样子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在本站找了很久,发现大家共享bios,信息都不要这么详细?
我觉得我的bios应该就叫  lt-865pe 的bios吗?
lt代表什么意思呢?
还有怎么赚积分,我总不能下载...

网友:
你查一下BIOS的ID!!然后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在次发的图片不是我说的那快威凌主板  只是手里没你发的第一张图片了 见着了我拍个图片给你看看3槽或4槽的~~~

网友:
如果主芯片相同,时钟芯片相同,I/O相同,BIOS芯片可代用,一般可以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麻烦你再看看此贴。
我发的图片可能不是你的,但是我用awdbedit.exe读不出你的bios.准备更新的。你的文件不是bin文件,没扩展名,我用awdbedit.exe读取文件读不出来。。。把文件改成*.bin也读不出来。麻烦你费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 ID:"6A79AFKD

BIOS INFO:01/23/2005-Springdale-PE-6A79AFKDC-00

BIOS VERSION: Phoenix - AwardBIOS v6.00PG
BIOS MESSAGE: LT-865PE REV1.3 (2005.10.22)

网友:
我找了几天,找了几个和我主板一模一样的主板.
大家看一看...
裕翔: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8ae66d958971.jhtml

微升/865pe/ws-865pe80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a88cf225c3a9.jhtml

飞扬: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e60ee74e44ff.jhtml

华佳: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f3c8cfa3cfe4.j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上传的2个BIOS你都试过了吗
   要确定是BIOS坏 刷过了就会好
BIOS文件不一定要是BIN扩展名的  ~~~
手上现在没那样的杂牌主板了 所以帮不了你了  有时间遇到一样的 我会注意的
最好用编程器刷  你BIOS坏了 吗  怎么还能进DOS刷~~~

网友:
回版主,第一个威凌865pl ver1[1].3 3d.rar,我用AwdBios编辑awdbedit.exe能打开.好像是这个哦.不过你说是三内存槽的,那我的双通道还有戏吗?

第二个用awdbedit.exe打不打,好像提示那不是bios images?

如果第一个能用,能双通道.我就开刷了. 谢谢版主.请告之小弟

补充一下...我那个工具是在本站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xtra=page%3D1这个工包主板刷bios这个贴子里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一次声明下 BIOS好用没必要刷
刷坏 后果自负 ~~~

网友:
我的问题也是一样,求解决!谢谢!!!

我的问题也是一样
我的问题也是一样,求解决!谢谢!!!

网友:
LT-865 应该是  我这有 N块 此板爱坏CPU边的电容  不及时更换 会烧MOS管和电感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08-07-22):
我也是这张主板!找不到BIOS文件啊!

网友: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 很实用的去百度搜WINFLASH这个软件 然后打开在选择BIOS 要是一样他就不提示什么 不一样的BIOS文件他就提示要么文件大小不同或者别的 用这个给我815EP找到还几个BIOS

网友:
你怎么不把焦点话内存上,再找一对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