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v只有1v,黄12v只有2v,那里短路了?同志们!

楼主(2008-04-21):
电源坏了 。红5v只有1v,黄12v只有2v,风扇带不动用手拨才能转,转一会就不转了.那里短路了,我听到有小的滴滴声。请指教!我头一次修这

网友:
我只动过两个场管和换两个大电容。别的没动

网友:
拆掉输出负载电阻,测电源各电压输出点对地电阻

网友:
变压器次级整流管,滤波电容.  很少修这个,以前搞好几个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也遇到两个,正想办法拿!
估计在输出级,发个正面的图,看一下元器件,比较好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地方故障都会是这样的。比如说前级。如果有滴滴声应该是起保护了,应该主要查后级。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主要查后级,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反馈电路部分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