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一台三星显示器
           故障: 开机显示速度很慢     而且偏黑     等几分种能变亮    变亮的同时伴场回扫线
                   开机时间越长,就越亮~~~

网友:
负180有问题。。。。。。。。。。。。。。。。。。

网友:
可以具体点不?  俺还是菜鸟~~~~~~~~~

网友:
开机时间越长,就越亮~~~是什么意思?能亮到什么程度?图像正常吗?

网友:
你测一下,G1电压的变化情况。                          .

网友:
查G2极外边的高压瓷片电容,还有就是G1极外围的消亮点电容.

网友:
呵呵
我只能说,对不起!
这是电路板有元件损坏了,具体的话,专业维修人士在你抬给他们修的时候会告诉你的,不是我不想回答你的话,而是你不是专业维修人士,又说得不清不楚.所以只能说声抱歉!

网友:
监测一下和亮度相关的几组电压是否在变化.那组不正常就检查那组,另外,注意一下管座和高压包.